ucos-II 中任务切换的几种情况的问题

楼主(2023-02-02):
在看 uc/os-II 的书时,关于 ucos-II 中任务切换的几种情况的问题.
1.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至少所有的任务都要运行一遍,对吗
2.任务切换发生的三种情况:
a.任务 A 主动放弃 CPU 的主动权,利用 OSTimeDly() 延时,进行任务切换;
b.中断时钟周期发生时,在任务就绪表中寻找最高优先权的任务,如果当前任务不
是最高优先级,发生任务切换,否则仍执行原任务;
c.发生 irq,fiq,软中断,取指错误和取数据错误五种异常模式时,直接发生任务
切换, 中断处理结束后,在任务就绪表中寻找最高优先权的任务,如果当前任
务不是最高优先级,发生任务切换,否则仍执行原任务.

网友:
不一定,如等信号时 OSPend(x, 0, &err)时.

网友:
只有在 IRQ,FIQ 和软中断受 OS 管理时才能进行任务切换,同理取指,取数异常在启动阶段的 死循环根本谈不上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