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火线电人,而零线不电人?

楼主(2023-02-02):
电流要流过人体,需要一定的电压大小,有电压才可以克服人体内阻产生一定大小的电流。因为人出汗或者潮湿时候,内阻大概是1千欧,所以一般规定36伏为安全电压,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值了。回到题目本身,火线的电压,如果低于36伏,比如只有12伏,你用手抓住它,同样不会有“被电”的感觉。而零线在变电站那头,往往是接地的,人是站在大地上,所以人和零线的电位几乎是一致的,零线对人体并没有多少电压,所以你用手抓零线的时候,几乎不会有电流流过人体,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不是被电到的。
发电厂发电出来,实际上开始只有三条相线,每两条相线之间的电压是380伏,如
果三条相线到负载这头,负载接成三角形接法,而且负载非常平衡,这样三条相线互相形成回路,完全可以工作,并不需要什么零线。
这时候,你如果站在大地上,用一只去抓一条相(火)线,因为火线并没有和大地发生任何关联,空气是绝缘的,所以并不会有电流流过人体,人也不会有被电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一只手抓一条火线,另外一只手抓另外一条火线,毫无疑问,两条火线会通过人体形成回路,产生电流,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被电死的。

实际上,没有绝对平衡的负载,而供电站这边三条相线往往接成了星形接法,会有一个中性点,把中性点引一条线到用户这边,就是我们常说的零线N,当三相不平衡的时候,不平衡的电流,会通过这条线流回中性点,形成回路。我们使用的供电系统,基本上都是TN类型的,也就是供电站这边,会让中性点,直接接地了,然后这条接地线,再来一条到用户这边,就是所谓的地线,地线沿途需要重复接地,也就是说地线的电位完全是等同于大地的电位的,人任何时候用手去地线,理应是不会被电到的。

但是零线不同,零线虽然在供电站那边也接地,但是在用户这边是没有接地的,所以零线的电位,并不等同于大地的电位,所以用手去摸零线的时候,特别三相不平衡厉害时候,依然可能会有一定电流流过人体的。

而有些特殊情况,比如零线断线了,你用手触摸负载这头的零线,火线的电压会通过负载施加到负载零线这头,你触摸的时候,相当于负载和人体串联形成回路,同样会被电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