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里面线框封闭了能否批量填充呢?

楼主(2023-02-02):
CAM350里面线框封闭了也填充不了是什么原因啊?能否批量填充呢?

网友:
线封闭了,要看你是多宽的线,要是零线宽,只有在使用中自己画的就可以填充,要是从CAD或是哪里导进来的,多半填充不了。

网友:
可以批量填充的。

网友:
你最好改线宽是0.0001mm,加上你确定所有地方都封闭了,就可以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