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丝印放置底层

楼主(2023-02-02):
cadence17.2中,如何将顶层丝印放置到底层丝印中,器件已经放置到底层,但是丝印还是在顶层。

网友:
    可以使用zcopy命令,复制到silkscreen-bottum。

网友:
    是库建错了吗,可以用change line

网友:
    感觉你的PCB封装建错了,正常是与器件一起镜像的

网友:
    顶层丝印可以通过Z-COPY命令复制到底层,然后在删除掉顶层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ZCOPY或者change过去,不过建库时候丝印应该是跟封装一起的,

网友:
    修改器件封装吧,丝印层放置得不对,从根源解决问题。

网友:
    用Z-copy命令复制到底层,最好把封装重新改下

网友:
在edit中选择change命令,在option下找到你丝印所在的class和和subclass,find的下选择line,最后点击你要换层的丝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