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判断读入的文件类型?

楼主(2023-02-02):
    用uigetfile读入文本格式文件或者图片格式文件。现在想做的是如果读入的是文本格式文件就显示在table中,如果是图片就显示在axes中,怎么判断这个读入的文件类型是什么呢?

网友:
    对读取的文件名的后缀进行判断就行了。

网友:
    你在uigetfile的时候,参数中写入文件类型,这样只能选择文本文件了。

网友:
    你读入文件后不是一个字符?
    比如说filename='eaa.txt';
    filename(end-3:end)=='txt'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