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直流控制直流的电压380VDC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3-02-02):
固态继电器直流控制直流的电压380VDC应该怎么选择?6 `7 _; c, C  B7 K

网友:
    可以根据被控对象是直流/交流来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
    根据负载容量选择固态继电器跟选择机械式继电器一样,都需要考虑负载容量。实现固态继电器触点的NMOS或者Triac都有最大耐压参数和最大电流参数。为了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在选型时都要留有一定的余量,至少留有30%-50%的余量。

网友:
    选择安装方式很重要,固态继电器有导轨安装方式和螺钉安装方式,根据自己的安装需求去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的继电器,防止无法固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