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功能求助

楼主(2023-02-02):
    inout reg [15:0] Fsmc_data;
reg id_temp;
always @(negedge Fsmc_NOE or negedge rst_n)
    begin

        case ({Fsmc_addr, Fsmc_NBL0, Fsmc_NBL1, Fsmc_NE3, Fsmc_NOE, Fsmc_NWE})

        13'b0000111100001:
                           begin                    //addr=0x6800000F  NBL=0  NE3=0  NOE=0  NWE=1 read
                                id_temp <= ~id_temp;
                                Fsmc_data <= {id_temp,11'b0,id};

                                end
            13'b0001000000001:
                       begin                    //addr=0x68000010  NBL=0  NE3=0  NOE=0  NWE=1 read
                                Fsmc_data <= 16'h5a5a;

                                end
        default:        begin
                                Fsmc_data <= Fsmc_data;
                                id_temp <= id_temp;
                            end
        endcase
    end
        如上,这段逻辑,目前要实现的是   NOE下降沿状态下,Fsmc_data的数据高位翻转一次,但实际功能不对,不知道是哪里问题,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格式没排版,看起来有些废眼,你电脑没装时序模拟软件啊? Fsmc_data <= {id_temp,11'b0,id};  这里的id是哪来的?当状态为 【13'b0001000000001:    】时,id_temp 的状态呢?没赋值,默认锁存,确保这里是16位的【Fsmc_data <= {id_temp,11'b0,id};】

网友:
    你写一个testbench,仿真一下,不就很简单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