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26V经过MOS管后量出来输出只有21.5V,怎么回事26V经过MOS管后量出来输出...

楼主(2023-02-02):
    J5的1脚常供26V电压,当MOS管不导通的时候去量J5的Pin1和Pin2是没有电压的,因为Pin2没有和低连到一起。但是当MOS管导通后去量,为什么量出来J5Pin1和Pin2为21.5V,正常导通不应该是26V嘛,是不是MOS管坏了,因为之前都没问题量出来都是26V,就这一个量出来是21.5

网友:
    nmos还是pmos,电源正极,还是负极!不匹配有压降!

网友:
    检查一下,可能:电阻R9 Q61等坏了,更换试试。也有可能Q61的管脚虚焊。

网友:
    如果R9阻值变的很大,Q61属于压控器件,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如果R9阻值变的很大,Q61也会有很小的控制电流,但Q61不是处于开关状态,其导通电阻不是毫欧姆的数量级,而是比较大,因而测量的电压数值也就比较大了。

网友:
    R9=20欧固定电阻,是接在MOS管G及前端做一个保护,阻值也没法变大

网友:
    如果是之前没问题,就这一个有问题就要检查一点PCB中哪里虚焊或者阻值出错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