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多个不同的自变量带入到自变量不同的表达式中新成新的表达式

楼主(2023-02-02):
    请问yi=cos(2*pi*f0*bi + pi*k*ti.^2)
    我现在形成了80个bi,(b1,b2,b3,...b80)
如何形成y1,y2...y80也就是80个结果输出

网友:
    仅供参考:
syms a c b
    x = rand(10,1);
    y = cell(length(x),1);
for i = 1:length(x)
        y{i} = a*sin(x(i)) + c*b;
end

    for i = 1:length(x)
        disp(y{i});
end

网友:
    方案一:
    c = rand(5,4);
    for i = 1:5
    eval(['b',num2str(i),'=c(i,: )']);
end

方案二:
    c = rand(5,4);
b = cell(5,1);

    for i = 1:5
        b(i) = {c(i,: )};
    en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