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方案中,2个本振和中频的选择有什么技巧么?

楼主(2023-02-02):
    我见很多人喜欢把本振的频率高出输入的RF很多,这样有什么好处?
    高手们一般怎么决定混频器的本振?

网友:
    大锅的参数一般是4位数,本振为5150,双本振为5150/5750

网友:
    一般数据手册上都会给出本振的功率的,LO功率一般比RF功率大6dB左右,一般和1dB压缩点有关,估计这样性能会更好点

网友:
    建议用systemVue仿真

网友:
    这样子 镜频抑制好做,但是这种也不是总是合理的,比如LO的成本,IF段滤波器设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