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载pads时有pads9.2,pads9.5,还有pads2007,pads2005,这两种的区别?...

楼主(2023-02-02):
我在下载pads时有pads9.2,pads9.5,还有pads2007,pads2005,请问这两种分类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
版本不同,有新旧之分,有平台之分!

网友:
感觉像word2003和word2007 的区别。

网友:
只要能通用估计好些,不过一般还是9.3比较经典,N多公司都用。

网友:
9.5的多了一个3D看图。

网友:
PADS9.5可以在WIN7(64bit)系统里使用,我之前用2007是无法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