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贴片电容能代替钽电容吗?

楼主(2023-02-02):
    陶瓷贴片电容能代替钽电容吗?  ?$ S* W* M% m3 n! j

网友:
    100UF以上的大容量电容选用贴片钽电容容器在性价比、技术可靠性等方面要比陶瓷电容优势明显,此种情况下应该选用贴片钽电容器。

网友:
    高工作电压的电容(目前定为DC 50V),选用风华陶瓷贴片电容会非常有优势,因为贴片钽电容容的电压目前最高只作到63V,而且抗浪涌能力非常差。但陶瓷电容目前可以作到10KV级的了。

网友:
    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大的情况下应该选用贴片钽电容。特别是大容值的陶瓷电容,贴片钽电容容比陶瓷电容更有优势,单层的极片非常薄,温度相关太大就会造成断裂,严重影响陶瓷电容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