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6562LO输出不稳

楼主(2023-02-02):
    CS6562LO功率因数校正电路输出应该是400V,现在故障是输出不稳,更换CS6565LO后,故障依旧,检查外围电阻,电容,场效应管,二极管均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之前的负载是电机,因为是感性负载,所以有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改变外围电路元件实际数据试试看,让它工作在非谐振区也许可以避开现在的芯片不稳定现象。

网友:
    输出不稳是什么意思,是波动很大还是输出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