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O口输入电阻

楼主(2023-02-02):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cpld普通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30欧姆左右?我是光耦的外部有个上拉电阻,阻值1K,输入cpld串了个20欧的电阻,光耦没导通时,把这个20欧的电阻拿掉,光耦输出端电压为3.3V,把这个20欧的电阻接上,也是就光耦输出接入CPLD,输出电压被拉低到0V,如果把上拉电阻改成100欧,那么光耦输出电压在1V左右,因此我特地去量了下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30欧左右。理论上CPLD的输入电阻不应该这么小啊,我找了一块没有焊接的CPLD,量它的IO口和地之间的电阻也只有30欧。是我的设置有问题么?8 q0 E/ Z* Y0 X

网友:
    万用表表笔换个方向,再试试。

网友:
    io外部没有接电路,电压也被拉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