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稳定性设计

楼主(2023-02-02):
    在进行放大器稳定性设计时,源极增加负反馈,采用微带线实现,稳定系数K一直小于1是什么原因?跟MODEL有关吗?

网友:
    建议先在源极加反馈电感,调节其值,K>1,在通过 l(微带线长度)=11.81*L(电感nH)/(Z0*sqrt(Er))计算l

网友:
    直接用微带线调节的,初始设置线宽是50Ω的线宽

网友:
    建议你先在源极加反馈电感,调节其值,K>1,在通过 l(微带线长度)=11.81*L(电感nH)/(Z0*sqrt(Er))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