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双串口芯片

楼主(2023-02-02):
CH342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两个异步串口。
每个串口都支持高速全双工,支持奇偶校验,提供了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或者mcu直接升级到USB总线。
特点
  •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 支持免安装的操作系统内置CDC类驱动程序或者多功能高速率的VCP厂商驱动程序。
  • 双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3Mbps。
  • 串口支持5、6、7或者8个数据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空白、标志以及无校验。
  •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支持CTS和RTS硬件自动流控。
  • 支持半双工,提供正在发送状态支持RS485切换。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支持RS232接口。
  • USB端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 串口I/O独立供电,支持5V、3.3V和2.5V甚至1.8V电源电压。
  • 内置上电复位,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
  • CH342F内置EEPROM,可配置芯片VID、PID、最大电流值、厂商和产品信息字符串等参数。
  • 芯片内置Unique ID(USB Serial Number)。
  • 提供 QFN24 和 ESSOP10 无铅封装,兼容 RoHS。
封装
注:CH342F/CH342K 的底板是 0#引脚 GND,是可选但建议的连接;其它 GND 是必要连接。
CH342 的 USB 收发器按 USB2.0 全内置设计,UD+和 UD-引脚不能串接电阻,否则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这种芯片要看其兼容性,串口的兼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