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d save project As.....error

楼主(2023-02-02):
    我在使用orcad時,要另存專案save project As....
    時常會發生error
    但有時存到別的路徑就好了
    請問是甚麼問題?

网友A:
    是不是你存的路径不在一个工程里面

网友:
    你这好像是你这个用户,CADENCE软件对你这目录没有权限导致的,以前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存的路径不在一个工程里面

    我的路徑都是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