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必须10度布线和梯形凸块布线?

楼主(2023-02-02):
    请教,什么情况下,必须10度布线和梯形凸块布线?

网友A:
    射频的高频线,高整数字线路的数据线及时钟线

网友: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10度线是为了减少玻纤效应的影响,但不是只能靠10度线去解决,也可从工艺上解决,但会降低板材利用率,你说的凸块是为了延时匹配做的线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的高频线,高整数字线路的数据线及时钟线

    频率多高,才这样处理。

网友:
    应该在10G以上吧

网友:
    梯形凸块是intel ddr的Tabbed Routing,用于减小串扰,以及阻抗匹配,前面没理解你说的意思,10度线通常用于大于频率6G且走线超过2inch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信號補償.

    10度布线(zigzag線段) 和 梯型走線 都是高速信號"阻抗"補償.

    你们这牛!让我们菜鸟见识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感觉是清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