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芯片系统封装设计,基板设计为什么要添加电镀线?

楼主(2023-02-02):
sip芯片系统封装设计,基板设计为什么要添加电镀线?

网友:
    封装里面WB手指需要镀镍金用,所以要用电镀引线,这样成本会低一些,也有不用引电镀线的工艺,如busless,但是成本会高;也有可能是需要做屏蔽接地用的。

网友:
    看基板工艺,电镀工艺就是要电镀线,不加电镀线怎么电镀呢?

网友(2023-06-09):
    为啥不用化金(化学方法)呢

网友:
    会相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