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DC 电路疑问

楼主(2023-02-02):
请教下,下图中Q1的基极什么时候打开,让Q1 能够变成开关。

网友A:
你的Q1在这里面要是做开关用的话至少的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下

网友B:
    Q1开关跟你图中SW1波形频率一致,相位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1在这里面要是做开关用的话至少的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下

问的不是这个,我的问题是 前面的误差放大器以及比较器以及电流检测怎么来配合工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开关跟你图中SW1波形频率一致,相位相反

问的不是这个,我的问题是 前面的误差放大器以及比较器以及电流检测怎么来配合工作的问题

网友:
    :hug::hug::hug::hug::hug: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个电源模块内部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1. 从仿真波形图来看,使能电压高于1.0V的时候,振荡器开始工作,输出的开关管开始有打开和闭合,在使能电压低于1.0V的时候,开关管是关闭状态。
2. 误差放大器A1正极比较早就存在1.0V 电平,反向输入端在早期是小于1V的,这个时候A1 输出高电平。这个PNP 管和 RC 电阻系统具体做啥作用?
3. A2比较器在早期输出低电平,这个比较器怎么和锯齿波以及电流检测系统,以及负载电流大小怎么配合输出合适占空比的PWM 波形,这部分不理解,有大神帮忙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