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

楼主(2023-02-02):
《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
图书目录:
前言
第1章 概述
1.1 什么是信号完整性
1.2 SI问题的根源
1.3 新的设计方法
1.4 SI设计的难点
1.5 SI设计的误区
1.6 关于经验法则
1.7 SI设计与 SI仿真
1.8 SI设计的特点
1.9 基础的重要性
1.10 小结
第2章 数字信号频谱与带宽
2.1 周期信号的单边谱
2.2 周期信号的双边谱
2.3 单边谱与双边谱的关系
2.4 理想方波信号的频谱
2.5 方波信号的频谱特征
2.6 信号带宽与上升时间的关系
2.7 梯形波的频谱特征
2.8 信号带宽0.35Tr是如何得到的
2.9 信号带宽0.5Tr指的是什么
2.10 关于信号带宽的补充说明
2.11 小结
第3章 传输线
3.1 什么是传输线
3.2 信号的传输方式
3.3 传输线的返回电流
3.4 传输线的分布电容
3.5 单位长度电容
3.6 介电常数、等效介电常数
3.7 传输线的分布电感
3.8 回路电感
3.9 单位长度电感
3.10 波传播的lc参数表示
3.11 瞬态阻抗与特性阻抗
3.12 影响特性阻抗的因素
3.13 参考平面
3.14 返回电流的分布
3.15 传输线的延时
3.16 理想传输线的集总参数模型
3.17 耦合传输线模态分析
3.18 模态对阻抗的影响
3.19 线间距对阻抗的影响
3.20 有损传输线
3.21 趋肤效应
3.22 直流电阻、交流电阻、传导损耗
3.23 邻近效应
3.24 表面粗糙度
3.25 介质损耗
3.26 复介电常数
3.27 有损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延时
3.28 小结
第4章 信号的反射与端接
4.1 反射是怎么形成的
4.2 使用反弹图计算反射波形
4.3 正反射和负反射的含义
4.4 有限上升时间信号的反射波形
4.5 容性阻抗不连续
4.6 互连线末端容性负载的反射
4.7 互连线中间容性负载的反射
4.8 容性负载对时间延迟的影响
4.9 容性负载对传输线阻抗的影响
4.10 感性阻抗不连续
4.11 互连线末端感性负载的反射
4.12 互连线中间感性负载的反射
4.13 感性负载对时间延迟的影响
4.14 残桩与分支的影响
4.15 临界长度
4.16 多长的走线需要端接
4.17 如何估计驱动器的输出阻抗
4.18 端接方法
4.19 拓扑结构
4.20 串联端接中的桩线
4.21 并联端接位置
4.22 分支结构中阻尼电阻的应用
4.23 TDR阻抗测量
4.24 小结
附录4.1 线路末端的电容
附录4.2 线路中间的电容
附录4.3 线路末端的电感
附录4.4 线路中间的电感
第5章 串扰
5.1 串扰形成的根源
5.2 耦合长度
5.3 容性串扰
5.4 感性串扰
5.5 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5.6 近端串扰的饱和
5.7 远端串扰的饱和与模态分解
5.8 边沿耦合与宽边耦合的串扰
5.9 影响串扰的因素
5.10 串扰对信号的影响
5.11 串扰与时序
5.12 蛇形走线与信号的延迟
5.13 保护地线
5.14 端接与串扰
5.15 减小串扰的常用方法
5.16 小结
附录 远端串扰两种解释的等效性证明
第6章 S参数
6.1 网络分析基础
6.2 S参数定义
6.3 从频域的角度理解S参数
6.4 S11的含义
6.5 S11与输入阻抗
6.6 使用S11提取特性阻抗
6.7 S11与瞬时阻抗
6.8 S21的含义
6.9 S21相位与传输延时
6.10 S21与通道响应
6.11 S参数对称性及能量守恒
6.12 S参数中的纹波
6.13 多端口S参数
6.14 S参数与串扰
6.15 小结
第7章 互连线中的阻抗不连续
7.1 分支结构
7.2 参考平面的宽度
7.3 互连线跨分割
7.4 过孔
7.5 小结
第8章 差分互连
8.1 差分传输
8.2 差分对的返回电流
8.3 差分信号抗噪声原理
8.4 差分互连中的阻抗参数
8.5 差分互连的反射与端接
8.6 差分互连的串扰
8.7 差分与共模的相互转化
8.8 差分S参数
8.9 差分对的等长等距
8.10 松耦合还是紧耦合
8.11 小结
第9章 抖动
9.1 抖动的含义
9.2 Jitter描述方法
9.3 Jitter统计特性
9.4 Jitter、BER、眼图之间关系
9.5 Jitter分类及产生原因
9.6 Jitter分离
9.7 Clock Jitter与相噪
9.8 小结
第10章 均衡
10.1 互连中的信号畸变
10.2 码间干扰
10.3 码间干扰与带宽
10.4 离散系统的码间干扰
10.5 均衡原理
10.6 均衡分类
10.7 无源CTLE
10.8 有源CTLE
10.9 离散时间线性均衡
10.10 使用ZFS算法确定FFE抽头系数
10.11 使用MMSE算法确定FFE抽头系数
10.12 反馈判决均衡
10.13 小结
第11章 电源完整性
11.1 为什么要重视电源噪声问题
11.2 PDN系统的噪声来源
11.3 电容去耦的两种解释
11.4 理想情况的去耦电容量
11.5 实际电容的特性
11.6 安装电感与自谐振频率
11.7 目标阻抗的设计方法
11.8 相同容值电容的并联
11.9 不同容值电容的并联
11.10 容值差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1 ESR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2 安装电感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3 去耦网络电容的配置方法
11.14 阻抗曲线形状与电源噪声
11.15 在多大频率范围内去耦
11.16 去耦电容的摆放
11.17 去耦电容的安装
11.18 PDN系统的直流压降
11.19 小结

感谢关注关尔硬件,后续会持续更新中,在后台回复“电子档书籍”,即有百度网盘链接。

网友A:
顶顶,好书。 希望有线下答疑活动

楼主(2023-05-18):
引用 网友A:
顶顶,好书。 希望有线下答疑活动

谢谢回复。。。

网友(2024-03-1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4-10-28):
电子档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