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阻器在电路中是否已经损坏了?

楼主(2023-02-03):
电阻器由电阻体、骨架和引出端三部分构成(实芯电阻器的电阻体与骨架合二为一),而决定阻值的只是电阻体。其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内能。电阻在电路中通常起分压、分流的作用。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

那么在电路中怎么判断它已经损坏了呢?又有哪些常用的检测手段呢?

电阻损坏的原因电阻损坏一般有两类原因:外部的,内部的。
外部的原因有很多,电流过大,导致烧毁或是阻值变化。焊接的电路板因外力作用,发生形变,从而使电阻断裂(尤其在表贴电阻里最常见)。发热的热量不能即使排出,使电阻工作在过热的环境里也容易损坏……内部原因常见的有几种:电阻质量粗糙,材料不均匀,导致局部电阻发生变化。功率选择很靠近最大功率点,当瞬间干扰时,电阻损坏……

常见电阻器的检测手段

  • 固定电阻器损坏情况的检测

在进行固定电阻器的检测时,通过万用表直接进行测量就可以很准确的测出电阻的情况,由此便可以判断电阻是否有故障出现。这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可以确保测量值的准确,大家需要根据测量需求进行量程的选择,尽量将读数控制精确。在这方面,由于欧姆档刻度有着非线性关系,所以为了提升精度,大家还得尽量控制指针落到表盘的中间位置,以便让测量更加精准,避免误差影响判断。通常来说,测量值与实际值若是只有最大20%以内的误差,那么则说明电阻正常,要是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么就表明电阻已经损坏了。

  • 热敏电阻损坏情况的检测

在进行热敏电阻的检测工作时,通常会利用温度变化的方法来辅助检测,以正系数的热敏电阻为例,在检测时,首先在常温情况下用万用表的R×1挡测出热敏电阻的实际阻值,通过这一阻值与核定值的比较,可以进行初步的损坏检测。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电阻没有其他方面的故障,大家还需要在加热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检测。通常来讲,正温度热敏电阻正常工作时,其阻值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加,为确保这一功能正常,大家应该在加热电阻时观察好阻值变化,判断热敏电阻的灵敏情况。要想确定热敏电阻的工作情况,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必不可少的。

  • 光敏电阻损坏情况的检测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光敏电阻的检测方法,对于光敏电阻来说,要想确保检测工作的顺利,大家需要首先将电阻的透光口用不透光的材料进行遮挡,在正常情况下,此时进行电阻测量时,阻值并不会发生变化,而且阻值应当接近无穷大,若不是这样,那么则表明光敏电阻已经损坏。此外,在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时,大家需要通过光源的刺激来进行电阻改变情况的观察,若是光源不能够时电阻又明显减小的情况出现,那么也表明电阻已经损坏。这两个方面的检测都是必要的过程,只有全部得到保障,才能说明电阻的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