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板基础知识汇总,你看懂了吗?

楼主(2023-02-03):
一、PCB概念
PCB(PrintedCircuitBoard),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

二、PCB在各种电子设备中作用和功能
1.焊盘:提供集成电路等各种电子元器件固定、装配的机械支撑。
2.走线:实现集成电路等各种电子元器件之间的布线和电气连接(信号传输)或电绝缘。提供所要求的电气特性,如特性阻抗等。
3.绿油和丝印:为自动装配提供阻焊图形,为元器件插装、检查、维修提供识别字符和图形。

三、PCB技术发展概要从1903年至今,若以PCB组装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角度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1、通孔插装技术(THT)阶段PCB
1.金属化孔的作用:
(1).电气互连---信号传输
(2).支撑元器件---引脚尺寸限制通孔尺寸的缩小
a.引脚的刚性
b.自动化插装的要求

2.提高密度的途径
(1)减小器件孔的尺寸,但受到元件引脚的刚性及插装精度的限制,孔径≥0.8mm
(2)缩小线宽/间距:0.3mm—0.2mm—0.15mm—0.1mm
(3)增加层数:单面—双面—4层—6层—8层—10层—12层—64层

2、表面安装技术(SMT)阶段PCB
1.导通孔的作用:仅起到电气互连的作用,孔径可以尽可能的小,堵上孔也可以。
2.提高密度的主要途径
(1).过孔尺寸急剧减小:0.8mm—0.5mm—0.4mm—0.3mm—0.25mm
(2).过孔的结构发生本质变化:
a.埋盲孔结构优点:提高布线密度1/3以上、减小PCB尺寸或减少层数、提高可靠性、改善了特性阻抗控制,减小了串扰、噪声或失真(因线短,孔小)
b.盘内孔(hole in pad)消除了中继孔及连线
(3)薄型化:双面板:1.6mm—1.0mm—0.8mm—0.5mm
(4)PCB平整度:
a.概念:PCB板基板翘曲度和PCB板面上连接盘表面的共面性。
b.PCB翘曲度是由于热、机械引起残留应力的综合结果
c.连接盘的表面涂层:HASL、化学镀NI/AU、电镀NI/AU…

3 芯片级封装(CSP)阶段PCB
CSP开始进入急剧的变革于发展之中,推动PCB技术不断向前发展,PCB工业将走向激光时代和纳米时代。

四、PCB表面涂覆技术PCB表面涂覆技术是指阻焊涂覆(兼保护)层以外的可供电气连接用的可焊性涂(镀)覆层和保护层。按用途分类:
1.焊接用:因铜的表面必须有涂覆层保护,不然在空气中很容易氧化。
2.接插件用:电镀Ni/Au或化学镀Ni/Au(硬金,含P及Co)
3.线焊用:wire bonding 工艺

热风整平(HASL或HAL)
从熔融Sn/Pb焊料中出来的PCB经热风(230℃)吹平的方法。
1.基本要求:
(1). Sn/Pb=63/37(重量比)
(2).涂覆厚度至少>3um
(3)避免形成非可焊性的Cu3Sn的出现, Cu3Sn出现的原因是锡量不足,如Sn/Pb合金涂覆层太薄,焊点组成由可焊的Cu6Sn5– Cu4Sn3-- Cu3Sn2—不可焊的Cu3Sn

2.工艺流程
去除抗蚀剂—板面清洁处理—印阻焊及字符—清洁处理—涂助焊剂— 热风整平—清洁处理

3.缺点:
a.铅锡表面张力太大,容易形成龟背现象。
b.焊盘表面不平整,不利于SMT焊接。
化学镀Ni/Au是指PCB连接盘上化学镀Ni(厚度≥3um)后再镀上一层0.05-0.15um薄金,或镀上一层厚金(0.3-0.5um)。由于化学镀层均匀,共面性好,并可提供多次焊接性能,因此具有推广应用的趋势。其中镀薄金(0.05-0.1um)是为了保护Ni的可焊性,而镀厚金(0.3-0.5um)是为了线焊(wire bonding)工艺需要。

1.Ni层的作用:
a.作为Au、Cu之间的隔离层,防止它们之间相互扩散,造成其扩散部位呈疏松状态。

b.作为可焊的镀层,厚度至少>3um

2.Au的作用:
Au是Ni的保护层,厚度0.05-0.15之间,不能太薄,因金的气孔性较大如果太薄不能很好的保护Ni,造成Ni氧化。其厚度也不能>0.15um,因焊点中会形成金铜合金Au3Au2(脆 ),当焊点中Au超过3%时,可焊性变差。

电镀Ni/Au
镀层结构基本同化学Ni/Au,因采用电镀的方式,镀层的均匀性要差一些。
五、PCB设计输出生产文件 注意事项1.需要输出的层有:(1).布线层包括顶层/底层/中间布线层;
(2).丝印层包括顶层丝印/底层丝印;
(3).阻焊层包括顶层阻焊和底层阻焊;
(4).电源层包括VCC 层和GND 层;
(5).另外还要生成钻孔文件NCDrill。
2. 如果电源层设置为Split/Mixed ,那么在AddDocument 窗口的Document 项选择Routing 并且每次输出光绘文件之前都要对PCB图使用PourManager 的Plane Connect 进行覆铜;如果设置为CAMPlane 则选择Plane 在设置Layer 项的时候要把Layer25 加上在Layer25 层中选择pads 和Vias。3. 在设备设置窗口按Device Setup 将Aperture 的值改为199。4. 在设置每层的Layer 时将BoardOutline 选上。5. 设置丝印层的Layer 时不要选择PartType 选择顶层底层和丝印层的Outline Text Line。6. 设置阻焊层的Layer 时选择过孔表示过孔上不加阻焊。一般过孔都会组焊层覆盖。
六、安规标识要求1. 保险管的安规标识齐全保险丝附近是否有6 项完整的标识,包括保险丝序号、熔断特性、额定电流值、防爆特性、额定电压值、英文警告标识。如F101 F3.15AH,250Vac, “CAUTION:For ContinuedProtection Against Risk of Fire,Replace Only With SameType and Rating of Fuse” 。若PCB上没有空间排布英文警告标识,可将工,英文警告标识放到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2. PCB上危险电压区域标注高压警示符PCB的危险电压区域部分应用40mil 宽的虚线与安全电压区域隔离,并印上高压危险标识和“ DANGER!HIGHVOTAGE ” 。3. 原、付边隔离带标识清楚PCB的原、付边隔离带清晰,中间有虚线标识。4. PCB板安规标识应明确齐全。
七、PCB EMI设计在PCB设计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信号线跨越分割地或电源而产生EMI问题。为规避这种EMI问题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PCB设计中EMI设计的规范步骤。
1、IC的电源处理保证每个IC的电源PIN都有一个0.1μF的去耦电容,对于BGA CHIP,要求在BGA的四角分别有0.1μF、0.01μF的电容共8个。对走线的电源尤其要注意加滤波电容,如VTT等。这不仅对稳定性有影响,对EMI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去耦电容还是需要遵循芯片厂家要求。
2、时钟线的处理1.建议先走时钟线。2.频率大于等于66M的时钟线,每条过孔数不要超过2个,平均不得超过1.5个。3.频率小于66M的时钟线,每条过孔数不要超过3个,平均不得超过2.5个4.长度超过12inch的时钟线,如果频率大于20M,过孔数不得超过2个。5.如果时钟线有过孔,在过孔的相邻位置,在第二层(地层)和第三层(电源层)之间加一个旁路电容、如图2.5-1所示,以确保时钟线换层后,参考层(相邻层)的高频电流的回路连续。旁路电容所在的电源层必须是过孔穿过的电源层,并尽可能地靠近过孔,旁路电容与过孔的间距最大不超过300MIL。6.所有时钟线原则上不可以穿岛(跨越分割)。下面列举了穿岛的四种情形。时钟、复位、100M以上信号以及一些关键的总线信号不能跨分割,至少有一个完整平面,优选GND平面。
时钟信号、高速信号和敏感信号禁止跨分割;差分信号必须对地平衡,避免单线跨分割。(尽量垂直跨分割)

所有信号的高频返回途径都直接位于相邻层信号线的正下方。在信号下面设置一个实体层可以显著减少信号完整性和时序问题,这个实体层可以为该信号提供直接回路。当走线与层分割交叉不可避免时,应使用一个 0.01 uF 回路电容。如图所示,当使用回路电容时,应尽可能靠近信号线与层分割的交叉点布置回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