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和流水灯如何同时运行?

楼主(2023-02-03):
单片机型号:stc89c52
1602上面显示:我爱单片机。
流水灯八个灯轮流亮起。求大神编一个程序参考。

网友:
流水灯可以放在定时器中断里,1602在主程序里,这样流水灯就可以和1602分开了

网友:
随便在论坛里一找就是好几百个程序!本站就有的。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t lcden=P1^2;//液晶使能端
***it RS=P1^0;//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it RW=P1^1;//液晶读写选择端
uchar code table1[]="  qq417520418"        ;
uchar code table2[]=" Unauthorized"         ;//转载请联系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y,z;
   for(y=xms;y>0;y--)
     for(z=110;z>0;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command 命令
{
    RS=0;
        RW=0;
    P0=com;             //高脉冲输入,所以要把lcden进行改变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data 数据
{
    RS=1;
        RW=0;
    P0=date;                   //高脉冲输入,所以要把lcden进行改变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cden=0;
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八位数据口
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但光标既不显示,也不闪动
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地址指针后移一位
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n;
init();
for(n=0;n<12;n++)                  //就是前文提到的移位
{
write_data(table1[n]);
delay(1);                                  //反正延迟必须有,不然会爆机
}
write_com(0x80+0x40);
for(n=0;n<13;n++)
{
write_data(table2[n]);
delay(1);
}
P1 =0xfe; //流水灯占用
while(1)
{
             delay(50);
             P1=_crol_(P1,1);
}
}
//写了一个,记事本写可能会有少个括号啥的小错误,中文自己找对应代码,直接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