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电线和软电线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3-02-03):
一、什么是硬电线?什么是软电线?
软电线,又叫护套线。一般是多股直径1毫米以下可导电的固态金属丝绞合而成的导线,即内部为多股铜丝缠绕在一起。

硬电线,又叫塑铜线。一般10平方以下的硬电线都是单股线,是由少数几根粗铜芯组成的。

二、为什么在家装中多数用硬电线?在家装中,选则硬电线和软电线的优缺点?
1.从使用寿命上看,由于硬电线的电线比较粗,所以不易被氧化;而软电线是由多股细铜线组成的,容易被空气氧化。所以硬电线的使用寿命明显比软线长久。
2.从价格上看,由于软电线的电线比较软,要经过多次缠绕才能使用;而硬电线只有一根铜线,直接穿就行了。所以硬电线比软电线的工序少,价格也相对便宜许多。
3.从载电量上看,软电线由于是用多股铜丝缠绕而成的,所以在载流量上比单股铜线的硬电线大,但在突发性承受负荷上,硬电线的承受能力又比软电线强。不过,一般家用的话,电流基本上不超过100A,用单股的就可以。

4.从安全性上看,软电线标准的使用方法,是在接线时对接头烫锡或压线鼻子,否则多股线有可能翘起一根,与旁边导体相连,发生危险。而硬电线硬度较强,安全性也相对较强。
5.从便利性上看,更换电线时,硬线虽然较为费力,但可以保证完整的从穿线管内顺利抽出,必要时,还可替代穿线钢丝,将新线一同扯入。而软线老化后很容易发生断裂,换线时很可能会不小心将线拉断。
三、硬电线与软电线的使用场所一般在哪?
由于软电线的抗拉力较弱、抗腐蚀较弱、抗疲劳强、废品回收率低,因而软电线适用于设备布线时的连接。
硬电线相对于软电线来说,价格更便宜、抗拉力更强、抗腐蚀更强、抗疲劳更弱、废品回收率也高,因而硬电线一般用于电力系统,即用于埋墙、埋地,作为主线使用。

可见,两者其实没有谁差谁坏的区别,只有谁更适合哪个位置。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装修的位置来选择硬线还是软线。一般家用建议优先考虑硬电线,这样抗氧化性能较好些,使用时间长;不过在施工的时候,如果电路转弯过多,也可以选择软电线,这样比较好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