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出租车计价器

楼主(2023-02-03):
硬件设计以AT89S51 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元件,利用灵敏的霍尔开关型器件A44E 霍尔传感器测距,采用AT24C02 实现在系统掉电的时候保存单价和系统时间等信息,输出采用6 位LED数码管,通过开关S1分屏控制单价、路程、总金额以及时间的显示。
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有:主程序模块、定时中断服务程序、里程计数中断服务程序、中途等待中断服务程序、显示子程序服务程序键盘服务程序。
本电路设计的计价器主要功能有:数据的复位、白天/晚上转换、数据输出、计时计价、单价输出及调整、路程输出、语音播报数据信息、实现在系统掉电的时候保存单价和系统时间等信息等功能。本电路设计的计价器不但能实现基本的计价,而且还能根据白天、黑夜、中途等待来调节单价,同时在不计价的时候还能作为时钟为司机提供方便。

网友:
五个模块构成.
脉冲信号发生器模块;里程计数模块;计价模块;起步价预置模块以及复位清零模块

网友:
整个程序的运行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状态,分别是停止状态、运行状态和等待状态,停止状态用来显示本次行驶的相关数据;运行状态,模拟车辆运行,里程指示以时钟脉冲为标志,即来一次时钟上升沿,行驶里程数增加一次。

网友:
数字系统设计的一些感想,之前已经入门了嵌入式开发,深知硬件设计的难度,尤其是课本前几章的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我学的有些迷茫。
不过当拿到硬件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了解EDA,用板子实现一个个常用功能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学习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在于,现在网络上对于EDA的资料太少,当quartus报错时,很多报错都查不到相关原因,只能自己一步一步修改代码,一句一句代码的改来确定报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