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拉电阻后,TTL可驱动CMOS.上拉电阻用途?

楼主(2023-02-03):
加上拉电阻后,TTL可驱动CMOS.上拉电阻用途?

网友:
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
在CMOS芯片上,为了放置精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FPGA上通常接下拉电阻,降低功耗)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