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叙对角移位丝印机和前后、左右移位丝印机在生产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楼主(2023-02-03):
阻焊叙对角移位丝印机和前后、左右移位丝印机在生产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3 t2 b  h' f' k

网友:
前后移动的丝印机和左右移动的丝印机在生产时,如果待印板子上的孔是一排竖着或一排横着,就易造成绿油入孔,同时左右移位的还容易污染左右的板边,印工在拿板时就极不方便。

网友:
对角移动的丝印在基础性能上来讲就要更好,如果待印板子上的孔是一排竖着或一排横着,斜对角移位就不会造成孔位相叠而导致油进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