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 UC/OS 中的软件中断汇编接口程序中取功能号码

楼主(2023-02-03):
请问:在移植 UC/OS 中的软件中断汇编接口程序中取功能号码.原程序为: 如果是在 THUMB 状态,则为 LDR R0,[LR,#-2]
如果是在 ARM 状态, 则为 LDR R0, [LR, #-4],
在清除 R0 中的最高两位,R0 的值就为功能号.
为什么是从 LR 中取值呢 LR 的值是进入中断时候保存的 PC 值吗 迷惑!

网友:
执行 SWI 指令后,处理器进入管理模式,LR_svc 中保存返回地址,顺藤摸瓜,
根据 LR_svc 就可以取得 SWI 语句,也就取得了中断号.

网友:
uC/OS ii中,任务切换时一般要读取CPU的各个通用与特殊功能寄存器,M3用MRS、MSR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