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微带线功分器仿真

楼主(2023-02-03):
cst里微带线是哪个呀!

网友:
看看相关的微波网络的书,找找关于威尔金森功分器的介绍,这个是最简单的功分器
然后按照书中的结构在CST里面建模,其他不会设置的再上来问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相关微波数据,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网友:
推荐官方丛书3、4,还有更高级的算例丛书9和问答合集丛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