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电源功率管出现电弧短路

楼主(2023-02-03):
单端反激电源的功率管出现这种电弧放电击穿功率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恐怕线路当中的元件有击穿短路的。

网友:
跳闸的故障一般分为几种:线路短路,漏电,超负荷,家里电器设备故障,开关坏了

网友:
电弧具有电阻的特性,因此电弧短路电流比金属性短路电流小。
在低压系统中,电弧电压占电源电压的百分值较大,电弧短路电流可能比金属性短路电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