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GBIC光模块?什么是SFP光模块?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3-02-03):
请问什么是GBIC光模块?什么是SFP光模块?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GBIC是千兆位接口转换器的简称,在上世纪90年代相当流行。其设计上可以为热插拔使用,采用SC接口。是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可互换产品。采用GBIC接口设计的千兆位交换机由于互换灵活,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分额。

网友:
GBIC模块的外壳比较大,体积是SFP模块的两倍。GBIC采用的是SC接口,而SFP多采用LC接口。

网友:
由于GBIC与SFP的接口区别,其应用的交换机也是不一样的,GBIC模块对应的交换机是GBIC插槽的,而SFP模块对应的交换机自然就是SFP插槽的啦。

网友:
不经常接触光纤的人可能会误以为GBIC和SFP模块的光纤连接器是一样的,其实不是的。SFP模块接LC光纤连接器,而GBIC接的是SC光纤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