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可以90度弯折吗?

楼主(2023-02-03):
FPC软板可以90度弯折吗?

网友:
主要是材料问题。

网友:
绕折90度1000以上的建议使用1/2或1/3OZ压延铜PI基材材料。

网友:
那要看你的设计,主要是材料,走线。如果只是弯一下,不是一直绕折,一般材料都是没问题的。还要注意不是死折。

网友(2023-04-13):
同意楼上,注意不是死折,就好比一张纸,可以弯曲,但是一旦压实了,就会留下痕,伤害是不可逆的,板子可能会损坏;另外弯折次数应该尽量少,反复变换姿态,可能会导致FPC软板的柔性材料疲劳,从而影响电路板的性能和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