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仿真中数码管一个不亮,这个是电路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2023-02-03):
请问下仿真中数码管一个不亮,这个是电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感觉是上拉电阻引起的,(个人感觉)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电路,除了电路是否有问题,还有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恐怕是软件程序方面的问题
或者在P1端口 加上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