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器件选型——驱动IC

楼主(2023-02-03):
一、LED驱动IC选型

(1)MAX7219
MAX7219可以驱动SPI总线的8*8 LED显示屏及7段数码管,其基本特性如下:
接口类型    SPI/QSPI
速率    10MHz串行速率
低功耗特性    150uA
Package    DIP/SO
输入电压(V+)    4.0-5.5V
显示频率    500-1300Hz(TYP:800Hz)
VIH    3.5V(MIN)
VIL    0.8V(MAX)
VOH    V+ - 1(MIN)
VOL    0.4V(MAX)
CLK Clock Period    100ns
CLK Pulse Width High    50ns
CLK Pulse Width Low    50ns

芯片管脚图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A4949三相电机单芯片无霍尔正弦波驱动。集成了正弦信号驱动功能,尽可能减小中等功率产品的可闻噪声和振动。适合小功率风机,水泵,CPU水冷泵

网友:
无论是带传感器还是没有传感器的BLDC马达驱动器,主要考虑因素的是可靠性、可闻噪声和整体效率。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起来相对容易实现,整步驱动可以用mos管或者达林顿管搭建H桥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