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膜为什么要做显影点?

楼主(2023-02-03):
干膜为什么要做显影点?

网友:
做显影点来调整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显影参数速度。

网友:
如果不做显影点根本无法确定每种干膜的不同显影条件,同时也不知道所使用的显影机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它的最佳显影能力是多少。

网友:
显影点因控制在 4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