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ntCtxSw()函数分别在 includes.h 和 OS_CPU_A.s 中有定义

楼主(2023-02-03):
请问及各位高手:OSIntCtxSw()函数分别在 includes.h 和 OS_CPU_A.s 中有定义,区别在哪 程序 OSIntExit 中调用该函数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去调用了 includes.h 中的宏定义的那个
两者各自的应用范围在哪儿 我看过一个移植实例上只有一个 OSIntCtxSw 函数.请指教!

网友:
includes.h 中的宏 OSIntCtxSw 在 C 中被调用.

网友:
OSCtxSw()是任务优先级切换函数,它的作用是先将当前任务的CPU现场保存到该任务的堆栈中,然后获得最高优先级任务的堆栈指针,并从该堆栈中恢复此任务的CPU现场,使之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