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0-30v不等,输出10-12V,求解

楼主(2023-02-03):
最近在搞一个工控设备,总电流需求约5A,用料需求12V,但是输入的范围在10-30v,
现在想弄一个电源,只要这个范围的电压进来 ,低于12V的直接按进来的电压输出 ,高于12V的按照12V输出,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理想,应该要用BUCK BOOST吧!

网友:
到TI上能找到很多的方案,不复杂

网友:
FP5139  SEPIC  可在淘宝上搜索 ”升降压电源模块“ 作参考

网友:
    隔离变压器,fly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