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不出pdf

楼主(2023-02-03):
allegro 导出pdf时不显示对话框,前几次导出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最小化后对话框怎么也出不来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
    pcbenv文件夹有个allegro.geo文件,把这个文件删除掉,重启软件试试

网友:
    其他的选项也是不弹窗吗。应该不会的。

网友:
    重新再打开软件也不行吗?那就重装软件 试试

网友:
    之前的打开没有关闭吧,重启试试

网友:
    应该是隐藏了,

网友:
    有可能拖到屏幕外边了哦,弄个分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