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4063 5V升12V 芯片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03):
这个是电路图   我通上5V的电压之后   芯片发热   电感发热   而且  输出电压3 4V左右

34063 的效率很差,電流稍大一點會發燙是正常的。它只是升降壓都能產生,方便使用罷了!

网友:
    接线是否有错误?

网友:
    把D5换成稳压管试试。

网友:
    看看9c100uf电容极性接反没有?

网友:
    layout放上来看看

网友:
    输出电流多少?工作频率多大?感觉你的电感太大了!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