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复运行m文件‘函数或变量无法识别

楼主(2023-02-03):
    单次运行没有问题,重复运行,提示‘函数或变量 'A' 无法识别’。请指教!版本R2020b
    A =

        9.2020

    A1 =

    8.4239

    A2 =

        9.2020

A3 =

    7.4895

    X1 =

        8.6250    8.4582   11.7982   12.1531
    6.6163    6.6942    7.6416    9.2683
        7.6901    7.6457    9.5745    9.2020

    函数或变量 'A' 无法识别。

网友A:
    不可能啊,除非你用clear命令清理workspa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除非你用clear命令清理workspace了。

    就是啊,没用clear命令。共运行3次,只有x1是3次结果,其他都是第3次的结果。弄了几天,一直不行。还请您指教!A=mean(X1(:,4));

网友:
    function [X1 A A1 A2 A3] = fzy()
    %%%%%%%%%%%%
%还原
    X1 = mapminmax('reverse',Test,ps)'
Xmean = mapminmax('reverse',Test1,ps);
    AA= mapminmax('reverse',P,ps)';
A=mean(X1(:,4))
    A1=(mean(X1(:,[2,4])))
A2=mean(A)
A3=(mean(AA(5,: )))
%运行命令
for h = 1:3
    X1(h,: ) = fzy()
end
    A=mean(X1(:,4))
A1=(mean(X1(:,[2,4])))
A2=mean(A)
A3=(mean(A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