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选型,求推荐

楼主(2023-02-03):
MOS管选型
应用:BUCK电源。供电电压80V  工作电流50A
单颗能做最好是单颗,做不了就用两颗并联用,QC要小一些,驱动芯片只有2A的驱动能力。
正常的电流余量要5-10倍的吧,电压是高于供电电压就好了吧,那就是要2颗100V,250A以上的MOS吗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Buck电路是降压电路,电流连续工作情况下,通过功率MOS管的电流平均值比输出直流电流要小,导通后瞬时值则大致与输出直流电流相等。
【工作电流50A】我猜你是指Buck电路输出直流电流50A。

网友:
    理论上预留余量5-10倍,但要看什么场合,是长时间工作在50A还是瞬时
    如在低频工作,要看状态变化时,是否在安全工作区。

网友:
    电压挺高,估计rdson 都不太小,跑这么大电流,建议你多个mos并联一下

网友:
    MOS管的电流参数是虚的,选型还有就是内阻大小,因为要考虑发热,是否有散热措施
楼主的选型参数,属于低压大电流MOS,英飞凌,kia和 IRF都有比较多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