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容充好电之后,请教让电容短时间大功率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给电容充好电之后,让电容短时间大功率放电的问题?我想用一个普通的24V的开关电源给一个电容充电,把这个电容充到10V到20V之间的某个值,相当于把这个电容当作一个电源,然后,等待我需要让这个电容放电的时候,让这个电容持续3ms的样子放电,而且放电电流达到20A 左右,放完之后,继续充满电,等待需要放电的时候再放电,这个大家知道怎么完成吗?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那这个电容器容量要特别大,否则达不到20A电流。可以用定时器或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来放电。

网友:
建立一套选拔策略,去发现,发展,提升更多与企业最契合的员工。

网友:
做这个电路可以用大电流的可控硅,还要加控制电路,在电容放电时,断开电源对电容的充电线路。

网友:
如果让电源继续对电容充电,就要用MOS管了,可控硅就不合适了。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应该需要个单片机吧,触发信号后输出固定脉宽的脉冲,去导通MOS管,给电容放电。

网友:
    把电容的电压反馈回去控制电容充电的开关就好了,电压低于多少就打开充电,电压高于多少就关断。控制方式看你的开关是什么了,比如MOS或继电器这些,可以直接用三极管,也可以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