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供电电源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51单片机小车做出来出现个问题,当连上电脑烧录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单独接7V0.6A电源,电源灯亮,电机不动。如果同时再给串口那边接入5V电源,正常。
    电源通过2个排针接入7V电源,电源经过LM7805降压给主控芯片和其他元件供电,万用表测试是LM7805输出电压正常5V,电机驱动芯片7V电压正常,单独接个电机在7805输出脚正常运行。
    以上情况是否是7v0.6A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7V是LM7805输入电压的下极限,当5V负载电流略大时,LM7805的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下降而下降。空载测量到5V不算数,要以实载电压为依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供电功率太小造成的,建议你换9V1A左右的电源,同时保证带载电机和后面的主控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很明显,7V输入电源在5V时没有足够的功率提供电机电流。 但找到导致齿轮问题的错误接线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