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不平度与功率谱密度

楼主(2023-02-03):
    这个是我生成路面不平度的程序:
    clear all
    nn=0.0048
Gxn0=262144
    N=5200
ll=0.04
    for ii=1:N/2
k=ii*nn
    Gx(ii)=Gxn0*(nk/0.1)^(-2)
    Xk(ii)=sqrt(N*Gx(ii)/2/ll)
    end
    %R=2*pi*normrnd(0,1,1,N/2)
R=2*pi*rand(1,N/2)
%x2=sqrt(2)*exp(i*(3*pi/4))
for ii=1:N/2
      Xkf(ii)=Xk(ii)*exp(i*R(ii))
   Xkf(N-ii)=Xk(ii)*exp(-i*R(ii))
    end
    Xkf(N/2)=0

%tt=Xk(2)*sin(R(2))
for jj=1:N
    ii=(1:1:N-1)
    bb=exp(i*2*pi*ii*(jj-1)/N)
        cc=Xkf.*bb
        aa=sum(cc)
%aa=0
    %for ii=1:N-1
a=aa+Xkf(ii)*exp(i*2*pi*ii*(jj-1)/N)
    %end
    xmm(jj)=aa/N
    end
    %bb
    tt=[ll:ll:N*ll]
    plot(tt,xmm)
怎么用welch法生成功率谱密度,坐标为双对数坐标。

楼主:
    怎么生成这个图形。

网友:
    你画的图就默认把虚部去掉了,如果单纯想把虚部去掉,real(xmm)即可,但是不一定合理,是不是取模更合适,abs(xmm)

网友:
    感觉你的原始信号的生成有点问题,注意复数计算和for循环中i,j的使用,i,j当作复数单位是可以写成1i,1j,
clear all
    clc
    n=0.0048;
Gxn0=262144;
    N=5200;
    ll=0.04;
    for k=1:N/2
    nk=k*n;
    Gx(k)=Gxn0*(nk/0.1)^(-2);
    Xk(k)=sqrt(N*Gx(k)/2/ll);
end
    R=2*pi*rand(1,N/2);
    for k=1:N/2
        Xkf(k)=Xk(k)*exp(1i*R(k));
    Xkf(N-k)=Xk(k)*exp(-1i*R(k));
    end
    Xkf(N/2)=0;
    for j=1:N
    k=(1:1:N-1);
        bb=exp(1i*2*pi*k*(j-1)/N);
    cc=Xkf.*bb;
    aa=sum(cc);
        Xm(j)=abs(aa/N);                    %%此处修改了!%%%
    end
    t=(1:N)*ll;
    figure(1)
plot(t,Xm)
L=length(Xm);
nfft=2^nextpow2(round(length(Xm)/4));
window=chebwin(nfft);
overlap=round(length(Xm)/8);
    ns=ceil(N/L);
    [pxx,f] = pwelch(Xm,window,overlap,nfft,ns,'oneside');
figure(2)
    plot(log10(f),log10(p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