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差模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F007的最大差模输入电压是+/-30V.
请问这个+/-30V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
假定V+是同相输入端电压,V-是反相输入端电压
-30V<=(V+)-(V-)<=+30V
我的理解对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前提是电源电压要足够高。

网友:
    差模就是V+与V-的差值,共模就是V+或者V-一个管脚的电压范围

网友:
    电源电压要足够高。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电源电压要足够高,v+和V-要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