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AT89S52最小系统,连接L298N驱动模块和两个直流电机。然后电源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买了一个4.8V的镍氢电池。打算接在L298N和单片机上用,请问这能带动么,如果不能的话,应该怎么接电源。

网友:
    可以,驱动L298N和驱动单片机开发板要两套电源。分开供电,L298N的电压是12v。

网友:
    带不动,一般你要稳压到5V起码要10V以上的
    这种板一般外接一个5V一个12V的电源

网友:
    电池的话肯定不行了,没有那么大电流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