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PLD的用作按键的输入口损坏,是静电造成的吗

楼主(2023-02-03):
    我有个问题,向大家咨询一下。我做了一块电路板,上面用到ALTERA公司的cpld EPM240,其中用到CPLD的一部分资源是作为按键电路。按键的接口在电路板的边缘放置。每次在装配过程中,300块里面有2块电路板上的CPLD的用作按键管脚的输入口损坏,其他口不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是静电造成的吗?多谢了

网友:
    每次?有多少次?要是静电导致,数据大概不会如此完美。

网友:
    可能是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导致两个IO短路造成的

网友:
    1. 上拉电阻接多少V,CPLD供电多少V?
    2. TVS选的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不合适的话加不加都一样。 TVS的在PCB上的位置是否合适,放的不恰当也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