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开关电路的三极管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2-03):
    用作开关电路的三极管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NPN还是PNP,锗管还是硅管?

网友:
    用作开关电路的三极管应用NPN(硅)或PNP(锗)均可,只是三极管基极所取的电流极性不同而已,前者为正偏电流,后者为负偏电流。

网友:
    都可以,主要看电路的输出形式和逻辑(正或负),常用NPN的硅管。

网友:
    要看工作频率和电压、电流才能选型,npn和pnp都可以,要看怎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