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Allegro比Pads能快上几天?

楼主(2023-02-03):
各位大神们,请教一下,allegropads两个软件画同一块板子的话,Allegro比Pads能快上个几天呢?  大神们帮帮忙指点一下迷津。感谢!

网友A:
    看人的。。越复杂的板子。allegro优势明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人的。。越复杂的板子。allegro优势明显点。。。。

嗯呢,就是想知道能快个几天,比如说1万PIN的板子,不晓得能快几天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呢,就是想知道能快个几天,比如说1万PIN的板子,不晓得能快几天哦

你这问的就太宽泛了,哪有那么具体的时间,板子类型那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都能影响画板速度

网友C:
    中小板PADS快,大型板ALLEGRO有优势,但不是在快上面

网友:
    :hug::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的就太宽泛了,哪有那么具体的时间,板子类型那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都能影响画板速度

不用建零件,全新1万PIN的板子,从导入结构开始到检查完DRC和丝印摆放就可以了,出gerber时间不包括在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小板PADS快,大型板ALLEGRO有优势,但不是在快上面

    1万2000PIN的板算中型板还是大型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重點在於你從那裡開始算,畫線路圖??建零件??
建零件速度Allegro比不上Pads快, 在於PAD.
線 ...

    不用建零件,全新1万PIN的板子,从导入结构开始到检查完DRC和丝印摆放就可以了,出gerber时间不包括在里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同时精通allegro和pads不好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建零件,全新1万PIN的板子,从导入结构开始到检查完DRC和丝印摆放就可以了,出gerber时间不包括在里 ...

    实践出真知,毕竟我不会pads,出gerber那些东西就一会儿的事情,主要还是布局拉线占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建零件,全新1万PIN的板子,从导入结构开始到检查完DRC和丝印摆放就可以了,出gerber时间不包括 ...

    做过些PADS和ALLEGRO的项目,说点个人看法

较简单空间充裕的板子,两个的效率差别不大。
    PCB较复杂,如管脚数目5000以上时,PADS的操作流畅易明显下降,ALLEGRO变化不大。
    PCB较复杂,通常有模块复用。PADS的REUSE,布局复用时,元件选取基于同一网络,易出现模块A的电容,复用到模块B中,或电源中。如采取特殊方法避免,会增加操作耗时。ALLEGRO通过先选定元件组再套用复用,没这种问题。
布线时,规则越复杂,ALLEGRO相对操作效率越高。

    3000PIN以下的项目,可客户要求什么平台就用什么平台;稍复杂些的,建议ALLEGRO较好。有特殊需求如想用ALLEGRO设计好,再无损转换到PADS,可联系我,有特别工具可做到。工具细节可参考如下链接

    10000PIN项目,如空间较紧凑,布局布线需要较多优化,操作流畅和效率较高的ALLEGRO较好。个人看法,同等经验下,PADS的耗时大概比ALLEGRO多出1倍以上。

    PCB外包时,有种工时预估参考法:5年经验的工程师,中等复杂度的PCB,全新做无参考PCB可复用布局或布线时,正常工作时间,每人每月可完成约6000PIN的设计。你可依此大致预估下自己项目的工期。

供参考
分享5:免费提供4平台分段PCB设计工具效果体验(JlcedaPro/AD/Pads/Allegro)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8791&page=1#pid28013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些PADS和ALLEGRO的项目,说点个人看法

较简单空间充裕的板子,两个的效率差别不大。

你所提到的:
    1、PCB外包时,有种工时预估参考法:5年经验的工程师,中等复杂度的PCB,全新做无参考PCB可复用布局或布线时,正常工作时间,每人每月可完成约6000PIN的设计。
    这个是指用ALLEGRO吗?

2、前面你说10000PIN的板子用PADS耗时要比ALLEGRO多出一倍的时间,那这种板子ALLEGRO需要多久时间呢? 我所了解到的PADS耗时是22个工作日,也就是一个月时间
    请赐教,感谢!

网友F:
    是不是把PADS PRO版本忘记了,PADS PRO版本效率和ALLEGRO一样的,布线 覆铜 RF比ALLEGRO效率更高

网友(点评):
問題在於大師們會不會用 PADS 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把PADS PRO版本忘记了,PADS PRO版本效率和ALLEGRO一样的,布线 覆铜 RF比ALLEGRO效率更高

哈哈哈,你说的这个不就是MENTOR的高端版吗,这个老早就听说功能强大,比ALLEGRO还要强大,可问题是用的人比ALLEGRO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所提到的:
1、PCB外包时,有种工时预估参考法:5年经验的工程师,中等复杂度的PCB,全新做无参考PCB ...

    不客气,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1-6000PIN的月工作量,是用的ALLEGRO软件。

2-项目用PADS,正常无加班约22工作日的话,估计类似软件操作熟练程度的ALLEGRO工程师,耗时约11工作日左右。

    项目工时在设计要求不同时,差异有时较大。有时,一个项目公司内部设计耗时1个月,外部PCB外包公司评估工时可能2周。相类似项目如华为内部验证部门的外派的驻厂设计PCB工程师,几个月或半年都可能,过程中原理图可能持续修改,PCB在前仿真和后仿真过程中,布局布线都可能N次修改调整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把PADS PRO版本忘记了,PADS PRO版本效率和ALLEGRO一样的,布线 覆铜 RF比ALLEGRO效率更高

    平时PADS-POWERPCB系列,用的V9.3,和VX.2版本

用分段方式设计PCB后,PADS就主要布局用,ALLEGRO设计完成后,再无损转换成PADS版本,发给客户。约5年时间了

    PADS系的XPEDITION类工具,久闻大名,自己没实际见过周围公司使用,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1-6000PIN的月工作量,是用的ALLEGRO软件。

11天画完?是基于什么条件下完成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天画完?是基于什么条件下完成的啊?

    这个是个人经验看法,供你大致参考。相同设计经验和平台熟练程度下,项目用PADS要22天的话,估计ALLEGRO11天可完成。主要差别是:项目稍复杂,布局布线需要稍多优化时,ALLEGRO的流畅程度和操作效率,明显超过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人经验看法,供你大致参考。相同设计经验和平台熟练程度下,项目用PADS要22天的话,估计ALLEGRO1 ...

    11天快的离普,这样的话PADS估计没人想用了,转用ALLEGRO,10000PIN的PADS光布局都要花不下10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天快的离普,这样的话PADS估计没人想用了,转用ALLEGRO,10000PIN的PADS光布局都要花不下10天

ALLEGRO进入国内20年以上了,三个平台AD/PADS/ALLEGRO市占率多年变动不大。公司层面的PCB平台,较少轻易更换,相关元件库,文档接口可能是主要原因。
    没看到你的具体设计资料,没法细致评估。通常布局/布线的工时比,大概1:1.5到1:3左右。

    10000PIN的PADS布局要花不下10天,总工期22天左右的话,你的项目,听着像是极多分立件的模拟电路,且较少布局或布线的复用。这样的话,用ALLEGRO可能稍多1-2天工时,12-13天左右吧。

    总的来说,几句话描述的项目,大家的评估,娱乐成分稍多,不必太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LEGRO进入国内20年以上了,三个平台AD/PADS/ALLEGRO市占率多年变动不大。公司层面的PCB平台,较少轻易 ...

嗯呢,了解,感谢你提的宝贵意见

网友:
    盲人摸象,需要看实际电路才能下决定

网友:
    处理等长等复杂板子allegro优势明显!处理工控等简单的板子pads也不错,操作简单便于硬件工程师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師評論完了嗎??

    我個人是認定拉線PADS會比較快. 問題在於大師們會不會用 PADS Router (可以直接看 ...

兄弟们,娱乐下

很认同这点:1.在PADS使用ORCAD線路圖(在PADS Logic開啟)互動, 我認定目前沒一套軟體比的上.

硬件全流程设计时,暂时觉得如下的流程,对个人用户是最高效的:

    “想想这种用法:原理图用JlcedaPro前端及相关较丰富信息的元件库,原理图批量调整维护时用AD,布局时用Pads,布线用Allegro,输出光绘和SMT时用JlcedaPro。PCB设计无损依次转换JlcedaPro>AD>ads>Allegro>AD>JlcedaPro时,分段使用各平台的对应相对最高效工具,提高不同环节设计效率降低体力强度,会给硬件工程师带来多大便利啊”

    参考:
    分享5:免费提供4平台分段PCB设计工具效果体验(JlcedaPro/AD/Pads/Allegro)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8791&page=1#pid2801351

网友(点评):
沒什麼好爭的就公司想用什麼, 和個人操作熟悉度............但修改重吃net的拆線度和零件飛走程度, 不用另外的程式, allegro 是最容易發生很多的.